请问为什么altium6.9不能识别protel PCB?

楼主(2021-12-13):
请问为什么altium6.9不能识别protel PCB?

网友:
需要保证你的原理图编译过后没有出错,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在同一个工程下

网友:
protel里面的pcb文件要导出来才能用的,而且.pcb后缀的不一定是protel的PADS的pcb文件也是.PCB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