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有没有自动过孔

楼主(2021-12-13):
我指的的,在双面板布线的时候,正在画一面的线,是否能过自动打个过孔,然后到另外一面走线。

网友:
可以啊,设置好快捷键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个人的习惯是:在布线时按小键盘的+-号,可以切换层并且打个过孔!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在布顶层线路的时候按小键盘上的“*”号键,就可以切换到下一层布线,并且中间的过孔也会自动添加上去的。

网友:
    按键盘 “~”(Tab 上面一个键),然后跳出的菜单选择 next layer 就会出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
    这个可以,但是你需要提前设置一下布线规则,再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