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源面包板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接好了之后,怎么都调不了滑动变阻器,灯的亮度不变,电压值也不变,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面包板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虚假现象,这个要仔细排查

网友:
    这样的电路不可能可以正常调节输出电压改变的,需要建立电压反馈控制回路,才能够正常控制调节改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