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PCB的生产工艺要求要高于一般PCB吧?

楼主(2021-12-13):
电脑主板PCB的生产工艺要求要高于一般PCB吧?

网友:
    电脑主板一般用6层甚至4层板,工艺要求相对8层、10层简单得多,而且由于电脑主板很大,为了保证阻抗和性能,大部分走线线宽线距孔径都比较大,主板上多为接插座子,引脚很大,对只要能生产6层板的工厂都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