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焊接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13):
SMT贴片加工焊接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触动焊接点

网友:
烙铁头在不同温度的情况下,点入松香会产生不同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判断烙铁头放在在松香上时松香的状态来选择适宜的温度,松香融化较快又不冒烟是最合适的。

网友:
注意焊料与助焊剂的使用量

网友:
SMT贴片焊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