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NC drill file 输出显示空白

楼主(2021-12-13):
    `大家好, 想请叫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输出NC drill file 以后看到文件的内容是空的呢? 只能看到原点, 其他什么也不能看到, 如图.`

网友:
    制造输出的Gerber Files制造文件NC Drill Files钻孔文件空白原因:

1,是因为PCB没有网络文件和删除了调入网络后的左下角的红图块,
2,最关键是不能退出新建PCB project。要原理图PCB图共同存在,直接点击制造输出NCDrill file钻孔文件。

网友:
    软件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