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过程出现的平行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13):
    PCB布线过程出现的平行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
    之前DRC检测时存在未连接的网络。
    继续连线后,再重新执行DRC检测。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使用了line去连接了,而不是使用布线的wire。
我想问下,你是不是连线的时候使用快捷键“P+Y”进行布线了,正确的应该是“P+T”。
    要不你将现在布线去掉,重新使用“P+T”进行布线试下。

网友:
    这个符号代表断路,就是两个元素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