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如何定义各自的材料属性

楼主(2021-12-13):
我在ansys里面应该怎么修改才能把他们区分开呢,可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组装体,比如A和B组合,但是AB是不同的材料,我从proe里面建了模请教达人,再导入ansys里面?谢谢,然后导出IGES文件

网友:
如导入的是体则选Volumes在前处理器里点meshing>meshtool、Areas等,再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想设定材料的体并选择材料参数号,选与你导入ANSYS中的特征相对应的选项,点OK,其中有Global,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想设定材料的体,点确定就可以了、Volumes,之后点后面的SET,在弹出的窗口中最上面有一个下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