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中断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楼主(2021-12-13):
内部中断:一般是由硬件错误或者运算过程中出错引起的,一般是不可避免的;
  外部中断:是处理器的外设发出的中断请求,如定时器中断,UART接收中断,外部中断一般都可以通过中断控制器进行屏蔽;
  1.ITC功能概述:
  所有IO引脚都具有外部中断能力,每个端口都有独立的中断向量以及独立的标志;外设中断能力;
  软件中断能力(TRAP)
  具有灵活的优先级和中断等级管理,支持可嵌套和同级中断管理: ——多达4个软件可编程的嵌套等级;——最多有32个中断向量,其入口地址由硬件固定;——2个不可避免的中断:RESET,TRAP;——1个不可避免的最高优先级硬件中断TL1;
  2.中断的主要功能
  1.实现高速CPU和低速外设之间速度的配合;打印机的打印字符的速度比较慢,于是CPU向打印机传送一个字符后,可以去执行其他任务,打印机打印完该字符,向CPU提出中断请求……
  2.可实现实时控制,所有参数可随时向CPU发送中断请求,使控制对象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3.实现故障的紧急处理;
  4.实现人机接口,如键盘;
  3.STM8中断源和中断向量
  中断源:中断信号的触发源;
  中断向量:每个中断源对应至少一个中断标志,中断源请求CPU中断时,对应的中断标志位发送改变,CPU在每条语句结束检查中断标志位,如果允许中断,则产生中断,CPU将Pc指针指向对应中断服务程序入口,改地址就是中断向量;
  在单片机中,中断技术主要用于实时控制,实时控制要求单片机能够及时的响应被控制对象提出的分析,计算和控制等请求,使被控制对象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以达到预期的最优控制效果,这些中断请求发生使随机的,要求单片机快速响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在每一条指令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检测中断请求信号,若全局中断和某一中断已经使能,则响应中断,其他操作被挂起;
  (2)保护现场。CPU一旦响应,PC X,Y,A,和CC寄存器被自动压栈,根据中断控制寄存器中值对应的中断服务向量,CC寄存器被响应设置;
  (3)中断服务。通过中断向量载入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入口地址,执行中断服务中的函数;
  (4)恢复现场并中断返回;中断服务子程序必须以IRET结束,该指令会把堆栈中保存的寄存器内容出栈,CC寄存器被恢复,程序恢复运行;
  4.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
TM8单片机某个时刻只能处理一个中断,当系统有多个中断源同时发送中断请求,就涉及到中断管理,两种中断管理模式:同时发生模式,嵌套模式;
  同时发生模式:当一个中断响应,在响应执行期间,无论再高优先级的中断(三个不可避免的除外),都无法打断现在曾在响应的中断,当前中断完毕后,会优先触发高优先级的中断。
  嵌套模式:当CPU正在响应一个中断过程中,一个比当前优先级高的中断发生,则CPU会暂停当前中断响应,转而响应新的中断,新中断响应完毕后,继续响应原来中断;

网友:
中断时实现故障的紧急处理

网友:
实现人机接口

网友:
    可实现实时控制

网友:
    参数可随时向CPU发送中断请求

网友:
    打印机的打印字符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
    中断技术主要用于实时控制要求单片机能够及时的响应被控制对象提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