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21-12-13):
    自己做的一个板子用的是ep4ce15m8i7芯片,在使用JTAG烧写的时候提示Error (209014):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使用quartus工具JTAG chain debugger显示正常。
    之前用quartus13.1提示的是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用了19.1提示的是Error (209014):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硬件电路没有问题,电压都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CONF_DONE引脚相关状态。
//------
1.检查CONF_DONE上拉电阻。
CONF_DONE引脚是通过外部上拉电平(推荐的接一个10k的电阻到VCCPGM),而不是FPGA芯片输出高电平。FPGA芯片只在你烧写配置文件时通过内部强制拉低,然后配置成功后释放引脚,这时引脚可以被外部上拉电平拉高。
    2.检查针对FPGA进行控制的IO状态。

没有特别好的方式,只能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烧录模式要选择AS,否则也会报类似的错误。
    //------
假如使用JTAG模式烧写*.sof没有问题,那就要查是不是烧录模式导致的;
    假如使用JTAG模式烧写*.sof存在问题,那就要检查硬件。

网友:
    理论上讲,CLK如果仅仅是FPGA运行代码需要的时钟,没有影响。
    你的硬件电路里,可能,DSP对FPGA包含其他的控制引脚/功能引脚,DSP状态异常的时候导致相关控制引脚的状态异常,使FPGA无法烧写程序。
    如果DSP没有包含针对FPGA的控制引脚,很有可能是DSP将某些电源拉低,此时建议使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状态而不是万用表测量。
FPGA的控制引脚数量不多,挨个检查一下状态。(如果是BGA封装的芯片,建议先定位异常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