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55 PWM输出配置

楼主(2021-12-13):
1.PWM输出配置步骤
EPWM相关库函数在DSP2833x_EPwm.c和DSP2833x_EPwm.h文件中。
(1)开启ePWM外设时钟及失能时基模块时钟
使用ePWM外设需开启相应时钟,在对ePWM相关寄存器配置时需要先关闭时基模块时钟,待配置好后再开启,可以保证同步。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Dis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要保证时基同步的话,首先在配置TB/CC寄存器时先把时钟关闭,即所有TBCLK停止,不产生。等全部配置后之后再打开,保证时钟同步
    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1;  // 开启ePWM1外设时钟
    EDIS;

(2)开启ePWM对应GPIO时钟及初始化配置
PWM输出通道对应F28335的IO口,所以需要使能对应的端口时钟,并将对应的IO口配置为ePWM输出功能。这里使用GPIO10、GPIO11的ePWM6A和ePWM6B功能,即对这两个IO口初始化,使能上拉和GPIO外设复用功能。

    InitEPwm6Gpio();//开启时钟,对应ePWM复用功能的开启
(3)初始化时基模块,即配置TB相关寄存器值(确定计数方式、周期、相位)
通过配置时基模块,可以确定计数器的计数方式,周期频率,是否同步等。这里设置ePWM6计数方式为向上计数,不使用相位同步功能,计数器计数频率为系统时钟频率,计数器初值为0。

// Setup Sync
    EPwm6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DISABLE;  // 禁止(即不使用(输出))ePWMxSYNCO信号
    // Allow each timer to be sync'ed
    EPwm6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禁止TBCTR加载相位寄存器TBPHS中的值
    EPwm6Regs.TBPHS.half.TBPHS = 0;//将相位寄存器中的值清零
    EPwm6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时间基准计数寄存器设置为0
    EPwm6Regs.TBPRD = tbprd;//设定周期值
    EPwm6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Count up向上计数模式
    EPwm6Regs.TBCTL.bit.HSPCLKDIV=TB_DIV1;//采用系统时钟作为TBCLK
    EPwm6Regs.TBCTL.bit.CLKDIV=TB_DIV1;//同样是配置TBCLK的时钟

(4)初始化比较模块,配置CC相关寄存器
通过配置CC模块,可以确定比较寄存器值的加载方式,比较器值、占空比等。这里设置ePWM6加载方式为计数器为0加载、比较器值为0。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6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使用影子寄存器
    EPwm6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使用影子寄存器
    EPwm6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CTR等于0时加载
    EPwm6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6Regs.CMPA.half.CMPA = 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6Regs.CMPB = 0;              // Set Compare B value

(5)初始化动作限定模块,配置AQ相关寄存器值
通过配置AQ模块可以确定PWM输出波形方式等。这里配置ePWM6输出,当ePWMA计数器计数到0时输出低电平,当ePWMA计数器计数到CMPA时输出高电平;当ePWMB计数器计数到0时输出低电平,当ePWMB计数器计数到CMPA时输出高电平。

// Set actions
    EPwm6Regs.AQCTLA.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Zero
    EPwm6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6Regs.AQCTLB.bit.ZRO = AQ_CLEAR;            // Set PWM1B on Zero
    EPwm6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6)初始化事件触发模块,即配置ET相关寄存器值
当需要事件触发输出控制,就需要对ET相关寄存器配置。这里选择计数器计数到0时,同时使能事件触发中断,每发生一次触发事件就输出PWM。

    EPwm6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6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6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1st event每发生一次事件产生中断信号EPWM6_INT

(7)初始化死区模块、斩波模块,即配置DB、PC相关寄存器值
一般不对死区和斩波模块进行配置。
(8)使能时基计数器时钟
各模块寄存器配置好后,最后开启时基计数器时钟,完成这一步,对应IO口便可以输出PWM波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Start all the timers synced
    EDIS;

2.通过ePWM6A和ePWM6B两个管脚输出PWM波,分别控制D6和D7指示灯亮度
主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leds.h"
#include "time.h"//在定时器中控制灯的闪烁
#include "epwm.h"//存放PWM的驱动程序
void main()

    int i=0;
    unsigned char fx=0;//fx指示了一个方向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    LED_Init();
    EPWM6_Init(500);//EPWM管脚也即控制了LED,也就是说周期值是500个系统时钟

    while(1)
    {
        if(fx==0)
        {
            i++;
            if(i==300)
            {
                fx=1;
            }
        }
        else
        {
            i--;
            if(i==0)

                fx=0;

        EPwm6A_SetCompare(i);  //i值最大可以取499,因为ARR最大值是499.
        EPwm6B_SetCompare(300-i);  //i值最大可以取499,因为ARR最大值是499.
        DELAY_US(10*1000);
    }
}

网友:
初始化要配置相关寄存器值

网友:
通过配置CC模块,可以确定比较寄存器值的加载方式

网友:
    PWM波用处非常多可以调节呼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