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大师

楼主(2021-12-14):
运放开环是否会自激振荡,输出是一个50hz的矩形波。

网友A:
会是会,但是你的频率不高

网友B:
会产生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是会,但是你的频率不高

我大概就是就输入接了个100k电阻,这种自激振荡如何消除呢

楼主:
我大概就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产生自激振荡

那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点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反馈

兄弟就是加了反馈还有振荡,去了还有,所以问一下。然后感觉是加的反馈电阻太大了,用的200k,放大2000倍

网友:
    运放开环有开环的作用,比如做比较器,如果是做放大,就要加负反馈.

网友:
    1.先把电路简化成电压跟随电路,看电路是否正常;
2.如果异常,你需要看看你使用的电源噪声是否太大了;
3.如果正常,此时你可以参考规格书尝试调节Rf和Ri;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ct%252Fcn%252FLM324
单位增益带宽=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