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经过变压器之后波形失真,该怎么将其整形回方波!

楼主(2021-12-14):
脉冲信号经过变压器之后波形失真,该怎么将其整形回方波!

网友:
经过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匝数比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过零比较器

网友:
没有点基本的电路参数、应用参数,怎么回答问题?波形失真通常跟带宽不匹配、阻抗不匹配有关,先从这两方面入手。有没有直流偏置、有没有磁饱和问题?整形电路先不要乱用,免得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