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小灯D11LD的输出

楼主(2021-12-14):
如何增加小灯D11LD的输出

网友:
在D11上面节点处加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网友:
增加基极电压,换β值更高的三极管

网友:
不要用IO控制,要改成外接电源控制

网友:
加大三极管基极电压,提高导通电流

网友:
1.提高Ib的电流
2.换高β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