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存储在哪里 是在外部存储器 还是内部?

楼主(2021-12-14):
FPGA程序存储在哪里 是在外部存储器 还是内部?

网友:
FPGA虽然内部是SRAM,但也有含有FLASH的FPGA,外部也可以存储程序(多种FLASH都可以,EPCS系列主要针对Altera的产品),建议你查看下其datasheet的配置方式那一章节。

网友:
这个引脚每款芯片是各自的固定引脚,不用定义。
这几个引脚是专属引脚,上电后由fpga自动从这几个脚与外部存储器下载数据。

网友:
    不用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