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有短暂掉电现象,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1-12-14):
7.4V锂电池供电,支持USB充电。设计了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如下:使用时,USB插入时,能正常切换,但USB拔掉时,mos管的VGS掉电非常缓慢,造成系统短暂掉电。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C183的放电时间有点长了,可以改小试试

网友:
C183 100nF太大,R250 1M也太大,SWITCH_T不输出高电平后,G极放电太慢。可以调整这两个值,也可以在系统端加大电容,也可以修改设计MOS管开关也用三极管

网友:
既然USB充电,为啥要切换?系统直接用电池不行么?USB只充电

网友:
    控制极放电速度太慢了,试试把电阻和电容值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