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画元件封装时快速找到封装中心位置?

楼主(2021-12-14):
怎么在allegro画元件封装时快速找到封装中心位置?9 N* e3 V9 ^3 A1 D3 [

网友:
这个没有快速的方法,放焊盘的时候就以0 0这个原点去偏移就好了,就是器件中心了,基本贴片的大概计算下就知道了,插件的与原点一般设置在1脚焊盘上

网友:
以0 0为原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