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外部地址线共19根,为什么可以访问地址范围达4M的外部存储空间啊?

楼主(2021-12-14):
F2812外部地址线共19根,为什么可以访问地址范围达4M的外部存储空间啊?

网友:
    你看片选,是有8根的

网友:
    因为有8个片选信号 8×512K = 4M

    F2812外部扩展接口可以映射到5个独立的区域,每个空间都可以独立设置等待,选择,建立,保持时间。zone0和zone1共用一个外部片选信号,但是采用不同的内部地址,zone0的寻址范围是0x2000——0x3FFF,zone1的寻址范围是0x4000-0x5FFF.当dsp寻址0x2000-0x5FFF时,外部片选信号XZCS0ANDCS1自动变低电平,选通外部存储器,再由地址线操作数据,可以通过A13和A14引脚控制zone0和zone1的片选逻辑。zone2和zone6公用总线地址0x00000-0x7FFFF,但片选信号不同,寻址的基址不同。当dsp寻址0x080000-0x0FFFFF时,外部片选信号XZCS2变低电平,选通zone2空间的存储器,当dsp寻址0x100000-0x17FFFF时,外部片选信号XZCS6ANDCS7变低电平,选通zone6空间的存储器。zone7空间是一个独立的地址空间,当复位时,如果XMP/MC引脚为高电平,此时dsp处于微处理器模式,zone7映射到0x3FC000,这里存放的是外部引导程序(dsp从外部启动),当XMP/MC引脚为低电平时,此时dsp处于微处理器模式,zone7映射到0x17C000-0x17FFFF,也就是zone6的高16K部分。总而言之,当给出不同的寻址时,dsp自动片选相应的外部片选信号,然后再根据地址总线(19bit)和数据总线(16bit)操作外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