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外部设备一键启动手机APP(无线通信方式)?

楼主(2021-12-14):
用外部设备跟手机无线通信。按一下外部设备的按钮,可以启动手机的某个APP。请问这个可以实现吗?怎么做呢?

网友:
方案很多,实现起来简单的不多。得看应用场景。
1.局域网
1)手机端开一个服务,外设保持访问,按钮后提交值1,手机得到值1,启动app并复位值为0。
2)树莓派或者arduino做个外设服务端供手机保持心跳访问。外设按了钮后设置值为1,手机访问到了1后外设复位为0,这样手机再次访问就会得到0。手机访问到了1,就启动本地app。
2.外网,则需要中间站,手机和外设都对其保持访问。外设按钮后提交新的值,手机访问后中间站复位值。

网友:
做个NFC标签(7毛一个),靠近就可以拉起APP

网友:
以前写过类似的小工具,使用某些设备向手机发送短信,写一个可以拦截安卓通知的app,当短信内容符合某些特定的内容后,自动执行一系列代码,当然这一些列代码也可以是启动app。

网友:
手机APP通过蓝牙的实现与控制

网友:
蓝牙控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