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怎样用ansys对齿轮进行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1-12-14):
    怎样用ansys对齿轮进行有限元分析?

网友:
    1、建模,建好齿轮模型
    2、网格划分,注意齿轮可能接触的区域网格要细化,最好划四边形网格
    3、定义接触,包括两个:a将两齿轮可能接触的地方定义接触对;b将齿轮与其中心节点定义接触,这样可以通过中心点对齿轮加约束及载荷
4、约束,固定约束一齿轮(或根据实际情况约束),对另一齿轮加约束及力矩
5、定义子步,并求解

网友:
    igs文件用ansys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
1、打开ansys,在文件菜单中导入该igs文件。
    2、在ansys中打开用solidworks保存的模型,然后按照ansys的步骤进行有限元分析即可。具体的看模型复杂层度了,适当的进行模型修补。

    ansys软件是美国ansys公司研制的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fea)软件,是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软件,能与多数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接口,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交换,如creo, nastran, alogor, i-deas, autocad等。是融结构、流体、电场、磁场、声场分析于一体的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