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回流焊与波峰焊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12-14):
    PCBA加工回流焊与波峰焊的区别有哪些?" A3 d! m& B$ D2 s

网友:
    默认情况下,SMT组件或零件较小或微型,不需要钻孔

网友:
    SMT已经接管了通孔组件。它们更小,取代了电阻、电容等通孔部件为主的PCBA贴片已经占比越来越多

网友:
    SMT不是高功率电路的好选择,因为SMT焊接很难实现牢固的焊点

网友:
    SMT零件通常比通孔零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