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元件库中没有的元件怎样进行仿真?

楼主(2021-12-14):
    用ADS进行仿真,遇到库中没有的元件,只能查到对应的s参数模型。需要具体的元件模型以画电路板和电路板的仿真。

网友:
    如果你的S参数模型是SnP文件,这个可以通过ADS库中的Data Item选择对应端口数量的SnP元件,拖出到原理图双击,把路径选到厂家提供的SnP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如果提供的lump element模型,那么你可以再ADS自己按照图中标注自己建这个库。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依据工程经验,这个元件有时候不仿真,直接拿来用画版图就行。
    画版图不需要元件模型,需要的是这个元件封装信息。一般可以通过官网找到这个产品的product sheet,上面肯定会有这个封装和版图说明图。按照说明画就行。
在您说的这种情况下,仿真验证和画版图的过程是独立的。

网友:
    因为在ads里面没有那个元件库!

网友:
    S参数模型是SnP文件,这个可以通过ADS库中的Data Item选择对应端口数量的SnP元件,拖出到原理图双击,把路径选到厂家提供的SnP文件。就可以仿真了。
    如果提供的lump element模型,那么你可以再ADS自己按照图中标注自己建这个库。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依据工程经验,这个元件有时候不仿真,直接拿来用画版图就行。
    画版图不需要元件模型,需要的是这个元件封装信息。一般可以通过官网找到这个产品的product sheet,上面肯定会有这个封装和版图说明图。按照说明画就行。
在您说的这种情况下,仿真验证和画版图的过程是独立的。
ADS:  在Beckhoff TwinCAT 系统中,各个软件模块(如TwinCAT PLC、TwinCAT NC、Windows 应用程序等)的工作模式类似于硬件设备,它们能够独立工作。各个软件模块之间的信息交换通过TwinCAT ADS 而完成。ADS(Automation DeviceSpecification)即自动化设备规范,它为设备之间的通讯提供路由。在TwinCAT PC 和Beckhoff 的CX、BX、BC 系列控制器中都包含TwinCAT 信息路由器。因此各个ADS 设备之间都能够交换数据和信息。

网友:
    是不是在安装转件的时候元件库没有安装上

网友(2022-10-2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仿真PCB也遇到了电阻没有对应的库文件,仿真没法继续进行,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