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4导出BOM是空白的

楼主(2021-12-14):
    用reports/CIS Bill of Materials/Stand导出BOM出现了问题,我先用part manager建了个BOM,如果我用Core Design就能导出BOM,但是选择Part manager建的BOM变量,导出的就是空白,这点在16.6不是这样的,请问这是哪里配置有变化,还是软件的bug

网友:
    应该是软件bug

你把这个√取掉试试

网友:
    软件bug,S023以后的版本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