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显示与当前版本不兼容

楼主(2021-12-14):
前后用的是同一个pads打开的,
画了好几天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1、首先打开PADS ,打开一份示例原理图;选择需要打开的原理图。

2、选择File下拉菜单Report选项。

3、Report窗口中,选择BOM选项,打钩确认;选择set up选择具体的配置。

4、BOM Setup 窗口中,选择Attributes ,可以添加删减BOM中所需要的配置信息,根据具体需求做删减。

5、BOM Setup 确认OK后 ,点击OK,即可生产对应的BOM;生成的BOM为txt格式,copy到Excel中直接分列转换即可。

网友:
在另一电脑打开导出为ASC格式再导入你电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