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1-12-14):
    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网友:
    电阻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阻值(简称阻值)、额定功率和允许偏差;
1、标称阻值:标称阻值通常是指电阻器上标注的电阻值。电阻值的基本单位是欧姆(简称欧)用"Ω"表示。在实际应用中,还常用千欧(kΩ)和兆欧(MΩ)来表示。 兆欧(MΩ)、千欧(kΩ)与欧姆(Ω)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MΩ=1000kΩ  1kΩ=1000Ω ;
2、额定功率:额定功率是指电阻器在交流或直流电路中,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大气压下和产品标准所规定的温度下)长期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即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和乘积)。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值也有标称值,一般分为1/8W、1/4W、1/2W、1W、2W、3W、4W、5W、10W等;
    3、允许偏差:一只电阻器的实际阻值不可能与标称阻值绝对相等,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我们将该偏差允许范围称为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允许偏差小的电阻器,其阻值精度就越高,稳定性也好,但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价格也贵。
通常,普通电阻器的允许偏差为±5%、±10%、±20%,而高精度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则为±1%、±0.5%。

网友:
    电阻的主要特性参数有两个:电压和电流
电阻是描述导体导电性能的物理量,用R表示。电阻由导体两端的电压U与通过导体的电流I的比值来定义,即R=U/I。电阻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强弱,即导电性能的好坏。电阻的量值与导体的材料、形状、体积以及周围环境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