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2-14):
    altium designer 10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167D8A in module 'IntegratedLibrary.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0.而且添加不了库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AD10版本不稳定,存在BUG,你说的问题是.DLL文件出错,安装的时候没装好,建议重装。

网友:
    白色圈圈是表示与规则里面有冲突的警示,你按l键弹出窗口,在右边有个drc detail markers框那里把勾去掉,就不会出现白色标示了。
你这个应该是个元件有两个焊盘,焊盘上不建议放过孔,除非你不需要贴元件,因为放过孔会减小元件的贴片面积,而且你这个位置如果敷绿油,元件有个脚就很难贴上焊盘,如果不敷绿油,刷锡膏的锡就会通过过孔流到底面,也会导致贴片不良。建议你将过孔移开到焊盘旁边,再通过底面或者顶面走线连接。
    >50%目前没找到是哪个规则冲突,猜测可能是线的宽度大于了焊盘50%,所以报错,你试下将线的宽度改细,是否规则ok,如果是这个原因,而你必须布这么粗的线,那你就直接忽略这个错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