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源和负载?

楼主(2021-12-14):
如何判断电源和负载?

网友:
    根据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可确定某一元件是电源还是负载,电源U和I的实际方向相反,电流从+端流出,发出功率。负载U和I的实际方向相同,电流从+端流入,取用功率。
    由于短时过负荷不会引起系统或电力设备的安全问题,但长时间会引起系统或电力设备本身的安全或稳定问题,或用电设备的安全,故过负荷一般保护延时作用于信号和跳闸。
    在负荷过大时,会缩短一次设备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变压器过负荷过电流,即大于回路导体额定载流量的回路电流都是过电流。

网友:
    电源和负载的本质区别:
1、电源是把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设备;
2、负载是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的设备。
电源和负载的判别:
    分析电路,还要判别哪个电路元件是电源(或起电源的作用),哪个是负载(或起负载的作用)。
(一)根据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判别
1、电源U和I的实际方向相反,电流从“+”端流出,发出功率;
    2、负载U和I的的实际方向相同,电流从“+”端流入,取用功率。
    (二)根据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判别
    1、若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相同
(1)P=UI为正值,是负载,取用功率;
(2)P=UI为负值,是电源,发出功率。
    2、若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不相同
    (1)P=UI为正值,是电源,发出功率;
(2)P=UI为负值,是负载,取用功率。

网友:
    负载是指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电子元件。电路中不应没有负载而直接把电源两极相连,此连接称为短路。常用的负载有电阻、引擎和灯泡等可消耗功率的元件。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对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阻抗匹配和所能承受的功率。
    对于通信电源而言的负载就是通讯设备。比如说一台多媒体服务器需要通信电源给它提供电能,该台多媒体服务器就是该通信电源的负载。我们常见的通讯设备均为通信电源的负载,如光传输设备、交换设备、微波设备、核心网设备、通信基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