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选型及应用及故障分析

楼主(2021-12-14):
现场仪表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是因为现场安装问题,有的是工艺流程与仪表的匹配问题,有的是选型问题,有的是调试问题,有的是设备运行故障问题,甚至于有的是接线问题,各种各样问题总是存在,而人呢就是为了解决一个个这样活着那样的问题而存在的,这里我们就电磁流量计的选型应用以及故障分析做一下简要的探讨,共同交流,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一、电磁流量计在安装使用时显示负值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正常使用时出现负值大致如下: 1、流量计传感器没按流向标识方向安装,造成测量方向相反。解决办法:重新安装。
2、测量管道内部待测液体未满管,有气体或气泡存在。这时流量计会显示负数或流量值忽大忽小。解决办法:确保管道内介质为满管状态,可调整流量计安装位置等。 3、流量计传感器信号线接反,由于电磁流量计具有双向流量测量功能,如信号线接反会显示等流量的负值。解决办法:调换信号线的接线。 4、流量计设定方向与传感器标识方向不一致。解决办法:重新设定整流量计转换器流量方向。 5、有磁场干扰。解决办法:排除干扰 6、零点有漂移。解决办法:重新校准零点 7、动力源停止瞬间出现负值继而为零属正常现象,因为电磁流量计具有双向流量测量功能,水流的方向与流量计表体上所标的方向一致时为正,反之为负,即正常使用时水流方向与所示方向一致瞬时流量显示为正值,但是当停泵的瞬间水可能会产生倒流,与所示方向相反,这样就会显示负值,累积流量是正负相加就会减少,属正常现象,若不需要反向测量,可关闭双向测量功能。
二、流量与真实值偏差很大,流量不稳定
A可能产生的原因:
1.口径选择不合理
2.忽略了对衬里材料的选择以及衬里的耐负压状态
3.电极材料和电极形式的选择不合理4
4.忽略了接地环的使用
5.忽略了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和前后直管段的要求
B正确选择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如何选型注意事项和正确使用
在决定选用LD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转换器和连接电缆组成)作为流量仪表之后,下一步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工艺参数,根据工艺参数正确的选择使用仪表
1.被测液体的性质(是否导电,是否有腐蚀性,是否含有固体颗粒等磨蚀性介质)
2.工艺管道的内径、材质(是否为金属管、非金属管或内部涂敷绝缘材料的管道)
3.被测介质的温度、压力、流量范围
4.仪表安装的位置和场所(室内室外,地上地下)以便确定防水和防爆等级要求
5.仪表形式(一体、分体,分体的要确认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线缆长度)

电磁流量计正确的选型要注意以下内容:
使用LD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是被测介质必须是液体,介质必须导电,介质的导电率只要超过仪器的阈值,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LD电磁流量计的阈值一般是:100-10μs/cm,管道口径的选择LD电磁流量计是作为直管段连接在工艺管道上的流量计,因此必须首先确认它的口径,传感器口径不是根据工艺管道的口径来确定的,因此不一定要与工艺管道口径相同,应视流量而定

网友:
口径选择不合理会导致流量不稳定

网友:
要测得介质必须是液体

网友:
介质必须要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