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电感外置与集成的优缺点

楼主(2021-12-14):
    LLC电源里面有一个谐振电感与谐振电容,但是很多时候见到的实际PCB板里面只有LLC变压器与谐振电容,并没有谐振电感,这个谐振电感是集成到了变压器里面了,那么这个电感其实就是利用了原副边的漏感来做的谐振电感,在硬开关里面漏感是我们不想要的,希望他越小越好,因为漏感上面储存的能量还需要专门要做一个电路进行出来,但是谐振变换器里面漏感是有益的,可以用来做谐振电感,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做一个电感来做谐振电感,这就是集成谐振电感的变压器。而有些电源是有独立的谐振电感与变压器的,这种就是外置谐振电感的电路,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这两种电感的方法优缺点。

一、外置谐振电感的优点:
外置谐振电感是一个单独的电感,与主变压器是分离开的,这设计起来就非常灵活了,虽然感量是通过具体的设计得来的,但是具体的电感可以用不同的材质,来优化电感上面的损耗,并且可以把功率密度做高,而且主变压器的磁芯骨架的选择比较多。外置谐振电感对于我们变压器的调整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在调试的过程中,可能我们的原边圈数有可能调整,调整原边绕组就会影响漏感,因为是分立的变压器,一般漏感都控制的非常低,与外置的谐振电感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所以微调原边的圈数,对谐振电感的影响不是很大,可以忽略。

二、外置谐振电感的缺点:
    外置谐振电感的成本是要比集成的要高,这是单独制作了一个电感,材料上面就会多出来的磁芯和骨架、绕电感的铜线等,然后就是工时成本了,一个是电感制作成本,然后就是电源制作的时候需要插件的成本。谐振电感工作的电流是交流的,所以磁感应强度工作在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为了磁芯的损耗不是很大,一般Bmax取值都比较低,这样导致用铁氧体磁芯的时候中柱开的气息比较大,很容易引起谐振电感的涡流损耗比较大,导致温度比较高。

    三、集成式的谐振电感的优点:
    集成谐振电感在材料与人工上面可以节省下来一些成本,但是集成式的电感需要专门的骨架来绕制才可以,因为是漏感做谐振电感,一般计算出来的谐振电感的感量占主感量的20%了,也就是说漏感需要达到原边感量的20%,这样原边与副边的合不需要很好。

为了把漏感做大,我们一般需要用到一些专业的骨架,这种骨架带来的好处就是漏感大,并且原副边的寄生电容变小了,这样对于我们的LLC是有一定好处了。一般我们用的集成式的骨架是把原边与副边分开的分槽骨架,这样原副边之间的安规就要比分立的好很多,可以原副边的都用漆包线,原副边的安规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并且整个绕制都要简单很多。

    四:集成式谐振电感的缺点:
    这种集成式的变压器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整个变压器体积要比普通的大很多,因为是分槽绕制的,所以绕制空间一般需要比较大,并且漏感需要比较大,这种骨架一般都是需要订制,这样对于成本来说就会增加,当然如果量比较大,多出来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因为谐振电感就是原边的漏感,所以在绕组原边圈的时候对漏感的大小影响非常的大,一旦固定下来谐振漏感,那圈数就不好调整,所以集成式谐振电感一般做的功率不是很大,到了上千瓦的功率基本就都是用分立电感来做谐振电感。

    总的来说我们在设计中是用集成式的谐振电感还是分立的这个还是需要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去考虑,如果是量比较大的,功率不是很大,用集成式的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功率小,一般谐振电感比较大,励磁电感也比较大,如果用外置电感的话,用铁氧体做谐振电感,电感的绕线圈数多,绕线电阻大,铜损是比较大的,用集成式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集成的在功率大的时候磁芯的涡流损耗比较重,所以都用外置的。

网友:
    集成谐振电感可以节约材料,节省成本

网友:
    谐振电感的缺点可能就是比集成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