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到底好不好用,相比其它有限元分析软件,哪个做有限元分析最好

楼主(2021-12-14):
ansys到底好不好用,相比其它有限元分析软件,哪个做有限元分析最好。初学者最好用什么

网友:
1.软件初学者,熟悉有限元:解决线性问题可以选择ANSYS或NASTRAN,解决非线性问题选择ABAQUS或MARC;
2.完全初学者,不熟悉有限元:可以使用ANSYS作为学习软件,该软件的方便习惯有限元处理问题的流程。

网友:
有限元方法解析问题的最关键是模型简化、网格处理、参数及边界条件合理正确的定义,后面的工作可以交给软件处理,最后就是如何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网友:
    ansys应用非常广泛,俗称仿天仿地仿空气,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有人比较了solidworks VS ANSYS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