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全桥逆变电路,求助

楼主(2021-12-14):
这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全桥逆变电路,求助

网友:
电压型逆变:1)直流侧为电压源 2)逆变输出电压波形为矩形波 3)逆变桥都并联了反馈二极管。
电流型逆变:1)直流侧为电流源 2)逆变输出的电流波形为矩形波 3)逆变桥不用反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