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画线圈

楼主(2021-12-14):
    请教一下,在expedition上怎样画一组线圈?

网友A:
    什么样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线圈

    把变压器坐在pcb上,需要在上面绕线,一圈一圈的那种

网友B:
    先走线,然后改成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走线,然后改成圆弧

    试了一下,还可以,只是弄不出来像圆一样一圈一圈的,谢谢!

网友C:
    这个是可做的,用跟随辅助线画圆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做的,用跟随辅助线画圆圈

这个功能怎么用的?能截个图看一下是哪个图标吗?谢谢!

网友:
    我之前是用线输坐标,再用铜连接,应该可以直接用铜来做,会简单很多,PADS我绕的很多,非常容易绕。

网友:
    走线之后改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