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检查问题

楼主(2021-12-14):
在检查原理图是出现这个提示怎样解决Compiler      Net AA10 has no driving source (Pin U11-A20,Pin U14-26)

网友:
你看下原理图的U11 U14中的AA10这个网络有没有接上

网友:
    网络没连接或是网络只有一个元件

网友:
    输入型引脚未连接或没有信号出入
    你使用的元件对应的引脚是输入的,可以改变原理图中对应元器件的引脚属性解决。

楼主:
    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管脚的electrical type有很多选择,一般情况下,选择passive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