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在win10教育版64位上成功使用Altium的?

楼主(2021-12-14):
请问有没有在win10教育版64位上成功使用altium的?

网友:
    可以用的,试试AD21

网友:
    WIN10家庭版和专业版使用过,表示没问题

网友:
    可以想办法把系统升级到专业版,才不会各种受限

网友:
    我是64位WIN10教育版,亲测altium从14到18,19都没问题,目前用的是AD19

网友:
    64位WIN10教育版,altium从19到20,21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