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信号port的阻抗设为50欧,电源port的阻抗设置为1ohm

楼主(2021-12-14):
仿真设置时:信号port阻抗设置为50ohm,电源port阻抗设置为1ohm,为什么?

网友:
port中的电阻设置的是参考阻抗,是软件计算S参数时用到的,测信号时一般设置为50;测电源平面阻抗设置为1

网友:
单端信号阻抗一般控制为50Ω,因此信号设置为50ohm;电源的阻抗肯定设置为1Ω,正常电源的阻抗就是非常低的

网友:
    port阻抗准确的来说是设置成与待测物所控制的阻抗一致,这样Port处造成的反射会最小。信号通常是50欧,而对电源的阻抗要做到尽量低,通常也就设置为0.1~1欧

网友:
    电源端口设置0.1~1OHM,电源阻抗要求尽可能底

网友:
    This option is included to avoid having to include an external inverter on an input that is meant to be the opposite polarity of the external signal. By default this option is disabled.

网友:
    正常电源的阻抗就是非常低的

网友:
    与待测信号阻抗匹配

网友(2024-09-14):
    与待测信号阻抗相近,软件计算出来的误差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