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走线寄生电感

楼主(2021-12-14):
    expedition怎么看导线的寄生电感?谢谢

网友:
    本质是电感,具备电感特征,满足u=L*di/dt。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线圈中会产生感应电势。因此用电感来衡量线圈产生电磁感应能力的强弱,电感越大,在磁通量变化时,产生的感应电压就越强。
    寄生电感是指这个电感不是设计时故意设计出来的,是附加在某些东西上产生的。简单来讲,有导线的地方就有寄生电感。但不同特性的导线所携带的寄生电感是不同的。比如直导线肯定比线圈型导线的寄生电感要小。举个例子,在电源系统PCB布线中,每一条布线都会携带一定的寄生电感,一般尽量减小关键换流回路的寄生电感,这是因为,当换流回路发生电流变化时,寄生电感上产生的感应电压容易损坏元器件。
    关于寄生电感的大小,这里再补充一张图,图中的公式是网上查到的,曲线是我自己用mathcad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