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21-12-14):
    第一张图片是导入网络表放出来的封装,只有TOP层焊盘    而起PAD规格变了      第二张图片是封装库里面打开的元件封装 TOP 层    BOTTOM层都有    PAD没有变   什么问题
第一张图片第二张图片

网友:
    检查库路径对不对,是不是连了多个库,库里是不是有名字一样的封装

网友A:
    如果路径没有问题,在allegro里面更新下pa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路径没有问题,在allegro里面更新下pad信息

    好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