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检查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21-12-15):
    原理图设计完成以后可以使用自带的工具进行检查。

首先可以目测,原理图中不能出现棕色的波浪线

3.1 编译工程

然后根据右下角,system->message

    如果有error则必须处理。出于严谨的态度,尽可能把warning也处理一下。

    3.2 器件的清单

    器件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参数,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各种封装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因此,建议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就应当确定所有器件的封装,并整理出可采购的清单。

    挨个检查器件的参数和封装是否正确

    如需修改器件的参数,可以在原理图上双击器件进行修改。不建议导出BOM以后修改BOM,因为如果需要进行版本更新,能从原理图导出正确的BOM,比手动修改BOM方便,

    也可以使用封装管理器工具进行批量的快速修改。

    3.3 单独的网络

在工程文件下有REP文件,双击可以查看单独的网络。如果存在单独的网络,需要修改。

网友:
    在生成PCB之前一定要检查原理图,不然后面会很麻烦

网友:
    原理图检查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