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不接负载一段时间后功放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21-12-15):
这个是功放电路,平时接的8R1W喇叭,有几个装置没接喇叭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功放坏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LC的缘故吧,因为不接喇叭,C上的电,只能通过芯片本身泄放,C上应该会被冲得比较高了

网友:
这摆明是LC振铃啦,没了电阻(啦叭)作负载,输出的信号会形成高压振幅信号会反冲到输入口

网友:
输出高频电感电流极高,倒送到芯片后电流直接进入芯片当然会损耗芯片。

网友:
楼上2位赞。
那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
应该不会吧,输出就一个直流电压吧,你的芯片确定真的?

网友:
    原理不懂最好简单抄作业

网友:
    功放不要空载,否则就会容易烧功放,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加入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C的缘故吧,因为不接喇叭,C上的电,只能通过芯片本身泄放,C上应该会被冲得比较高了

回复比较专业一点,一般像电源适配器,不插手机,不插负载,一直插入插座,有电压的话,就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