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公共端需要接隔离的地(BGND)吗?

楼主(2021-12-15):
双输出的0V需要接隔离的地(BGND)吗?这个电路有问题吗,还需要增加一些什么器件吗?

网友:
    这个看你隔离后需求,如果你只是需要24V电源,则把+-12V分别接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的就是±12V,则这里BGND就是该2路的0电平,肯定必须接入

网友:
    隔离后需要使用双电源±12V给运放供电,所以这个BGND应该接进去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需要外接电容。
    你用于运放更是需要外接电容,所以中间脚必须接

网友:
    需要接地,接地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