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封装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八角封装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种封装主要是为了匹配BGA而设计的,大小间距跟BGA(1MM PITCH)差不多

网友:
    主要是为了方便放更多的器件在BGA下面

网友:
    做成8脚就是方便在1.0mm间距的BGA下面放,这样一来每两个PIN下方都可以放一个,还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