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代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STP75NF75可以被光宝75N08替代吗?

网友:
首先耐压和电流要相当,封装要相同,其次看应用场合,开关频率高的地方要考虑Gate端电容,发热量/电流大的地方要考虑芯片承受高温及散热的能力及瞬态带电流能力。
一般现在市面上75N75的静态特性,耐压,静态电流等等都差不太多,但是在开关应用,散热,可靠性等测试中,一般ST的都会有不俗的表现。IR的也不错,BYD的也还可以,算的上时国内性价比比较高的。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控制原理不一样,mos管不能代替三极管。
当mos管有电流输入时,mos管内部会对电流进行锁存,与至于电流不断增大,会烧掉mos管。
可控硅里的三极管也一样,不能用mos代替。

网友:
    我想看看 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