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的节点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ANSYS中的节点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网友:
“节点”一概念被应用于许多领域。节点,通常来说,是指局部的膨胀(像一个个绳结一样),亦或是一个交汇点。
  在程序语言中,节点是XML文件中有效而完整的结构的最小单元。
  在ANSYS中,节点就是划分有限元网格之后那些个线与线的交点,与关键点不同,关键点是在建立大概的几何模型时候要用的那些重要的控制点。

网友:
原则上所有的ansys分析要满足网格无关性,就是网格的疏密对结果影响不超过5%,8节点的精度更高,单元类似长方体,8节点就是8个顶点。而四节点则是四面体上四个顶点,还有20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