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15):
ARMFPGA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比较优秀的单片机来使用
比如,你想让它是一个计数器,或者只是一个非门,那么这个芯片就是一个非门,只不过是个很昂贵的非门
你也可以在一款内部资源充分的FPGA 上,让这颗FPGA 成为ARM芯片,并且加上你想要加上的外设,比如网络,内存
控制,LCD,等等,只要资源够用!
现在明白了吧,FPGA 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是单片机,ARM,DSP,也可以只是一个小小的非门

网友:
arm是应用,fpga是芯片设计,前者是软件,后面是硬件. arm 就像单片机,但是它本身的资源是生产厂家固定了的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比较优秀的单片机来使用 而 fpga 呢,说百了,它本身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自己编程,让它具备一切你想让他具备的功能 比如,你想让它是一个计数器,或者只是一个非门,那么这个芯片就是一个非门,只不过是个很昂贵的非门 你也可以在一款内部资源充分的fpga 上,让这颗fpga 成为arm芯片,并且加上你想要加上的外设,比如网络,内存 控制,lcd,等等,只要资源够用! 现在明白了吧,fpga 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是单片机,arm,dsp,也可以只是一个小小的非门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A:
处理速度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速度有差异

    是的,FPGA处理是ns级,而ARM处理是m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