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过程中常见错误有哪些?

楼主(2021-12-15):
PCB设计过程中常见错误有哪些?

网友:
    焊盘重叠造成重孔,在钻孔时因为在一处多次钻孔导致断钻及孔的损伤

网友:
    违反常规设计,如元件面设计在Bottom层,焊接面设计在TOP层

网友:
    字符覆盖SMD焊片,给PCB通断检测及元件焊接带来不便

网友:
    给单面焊盘设置了孔径

网友:
    用填充块画焊盘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dzqJZhVUyHH2_sL03U6ONA  PCB参数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