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中的DFM和DFA分析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电子学中的DFM和DFA分析是什么?

网友:
    在产品开发的最后阶段进行DFM和DFA分析,可以解决由于新产品发布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网友:
    DFA是在原型制作之前发现并修复对于组装PCB物理布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过程

网友:
    PCB的DFM和DFA分析可以在专门的CAD系统中进行

网友:
    就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