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光耦后端接了负载

楼主(2021-12-15):
我现在要做一个用光耦控制窗帘电机,并且能够检测到电机有没接到光耦后端,求大神指导检测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
可以考虑TL431的电压采样电路

网友:
可以使用电子开关电路

网友:
电机上串联个小电阻用来检测有没有电流流过电机,或者光耦输出端并联一个大点的电阻。光耦关闭时如果电阻一端低电位说明有电机接入。这个信号再通过光耦隔离一下传到给单片机就OK

网友:
    回采呗,完了你还得加个隔离器件,要是检测通断短比控制电路还麻烦。。。。

网友:
    加入一个器件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