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知道运算放大电路是什么功能电路?

楼主(2021-12-15):
如何快速知道运算放大电路是什么功能电路?

网友:
瞬时极性法是判断电路中反馈的基本方法。具体做法是:规定电路输入信号在某一时刻对地的极性,兵以此为依据,依次判断电路中的各相关点的电流的流向和电位的极性,从而得到输出信号的极性。

网友:
一般有:
1、虚短虚断法;
2、大运放法,即把整个多级放大电路看成一个大运放;
3、环路方程法,即节点列方程计算

网友:
原理和实际电路有很大的差别  还是要抓住大致的类型才行

网友:
    现在运放有很多的实用电路,已经模块化了,多了解一下,然后计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