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如何把TOP层反转到BOTTOM层呢?

楼主(2021-12-15):
pads 中如何把TOP层反转到BOTTOM层呢?

网友:
快捷键Ctrl+F可以将放在顶层的元件放置在底层~

网友:
选择-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翻转(flip Group)即可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选择板框镜像 这样不费吹飞之力 T和B就换了

网友:
快捷键Ct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