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编译时出现Nets has only one pin

楼主(2021-12-15):
原理图

网友:
PCB封装与原理图器件的网络编号对应不上

网友:
    看图,你C2 C5 C7的左侧没有与网络标号连接,网络标号的连接点在文字的左下角,你从器件管脚画一条线,延长出来,然后将网络标号挪到线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你的网络是页间连接 需要增加页间符